2212级别电机动平衡比较好的电机有哪些?

楼主(2015-09-17):
2212级别电机动平衡比较好的电机有哪些?用来航拍的

网友A:
DJI 的E300,E305,E310。

老虎的AIR350。

都玩过,平衡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的E300,E305,E310。

老虎的AIR350。

用E310电机,电调用现在手上的乐天20A不知道效率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的E300,E305,E310。

老虎的AIR350。
请问E300、E305、E310电机区别在哪里?

用E310电机,电调不用大疆的,用现在手上的乐天20A不知道效率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E300、E305、E310电机区别在哪里?

用E310电机,电调不用大疆的,用现在手上的乐天20A不知道效率有没 ...

E300最好只用3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300克。

E305有3S和4S版本,3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350克。4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400克。

E305可以3S也可以4S,3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350克。4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400克。

TM350做工比dji好。

电调用乐天20A效率官方差别在5%左右,实际实用差别不大。

电机你可以根据机器重量选。但是E300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0最好只用3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300克。

E305有3S和4S版本,3S每轴安全起飞重量350克。4S每轴安全起飞 ...

谢谢老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