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N真假

楼主(2015-09-17):
今天在网上闲逛,看到一篇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857),说是关于M8N真假的问题(说得有点严重,贴主说是M8N十个里只有一个是真的),一好奇,看了下自己的M8N,上点图,各位模友大神有懂的指点下。
飞行时星数
飞行时HDOP

静止时HDOP

上三张图为某次飞行时的搜星数和HDOP值,降落的话,离降落点0.5m。静止状态下时的HDOP值基本都是在1.2左右。
飞行时的GPS为M8N+三级增益有源天线。(所用GPS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1998246701.2.WZSpq8&scm=1007.10152.11163.0i43624808894&id=43366499917&pvid=cd50c2b6-29f7-440d-9af8-b7917989e655,所用天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itxAbJ&id=35214764246&ns=1&abbucket=3#detail非广告,感觉贴出来可信度高点,也好比较)

这个是用U-center软件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M8N模块的相关信息(如果不是怎么看)。
这个还是用U-center看到的搜星情况,窗边测试(用的这个6M GPS的电路板和无源天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xZF4PR&id=39897385407&ns=1&abbucket=3#detail,只是把6M芯片换成了上面用的M8N。)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个人感觉用的M8N GPS有两种情况。
1、非原装芯片,但是金属壳里面的某个或某些关键芯片可能是原装的。
2、或者也有可能M8N芯片确实是原装进口的。
不知道是否有理,请大神指教。

这个GPS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总共用了估计有三十来次了,室外每次搜星都是16颗,是什么情况,一颗不多,也一颗不少。

网友A:
学习了 请教一下零度X4 V2的GPS陶瓷天线可以换成哪一种比较好用呢  芯片是 MAX-7C-0-000

网友B:
长江家的?不知道用不用改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
搞不懂这个真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江家的?不知道用不用改波特率什么的?

嗯,还有一家广运的,都可以,不用改波特率,都是改好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有一家广运的,都可以,不用改波特率,都是改好了的

曾经买过一块,用在APMPRO上,在地面站就是过不去,用别的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请教一下零度X4 V2的GPS陶瓷天线可以换成哪一种比较好用呢  芯片是 MAX-7C-0-00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如果GPS模块上是无源天线的话,估计要换有源天线不行,其它无源天线可以,我用的是有源天线

网友(2016-01-05):
不懂,谁知道的说说

网友:
naza lite刷的V2,用的非凡G2(M8N)GPS,感觉不太稳定,有点想换别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