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32以D10

楼主(2015-09-18):
求naza32与D10接收机以及电调的接线图  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A:
正常1-6通道接就是了。 都D10了,为什么不刷固件用PPM接收机?

网友B:
普通PPM模式 一一对应接上就好
图左边的MOTOR OUTPUT接电调上面有标序号  从下面的1到6开始接
   右边的RCinput 接接收机 上面的表序号分别对应接收机的1.2.3.4.5.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1-6通道接就是了。 都D10了,为什么不刷固件用PPM接收机?

刚开始用的CC3D  这个接收机刚好不用改  现在新入的naze32 v5    蛋疼的很 还不如上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PPM模式 一一对应接上就好

图左边的MOTOR OUTPUT接电调上面有标序号  从下面的1到6开始接

我的是V5版本的  看着好像有些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用的CC3D  这个接收机刚好不用改  现在新入的naze32 v5    蛋疼的很 还不如上CC3D

v5不是送那个10P的连接线吗? 第一组3根线的接1通道。注意信号线和接地的方向。其他的就按顺序2-8接就行。在设置软件里记得确定一下映射顺序AETR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不是送那个10P的连接线吗? 第一组3根线的接1通道。注意信号线和接地的方向。其他的就按顺序2-8接就行 ...

就给了我6根杜邦头的3P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