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823 200w 发热严重然后 就没图像了~~~

楼主(2015-09-18):
ts5823 200w 发热严重然后 就没图像了~~~ 用4s电降压到 12v  给图传供电  发热太严重了 特别是 发射接口哪里 烫手~~2分钟左右就直接 没有图像了~~~  ~~~

网友:
是200mw吧,是不是天线不对,或没拧紧,这样导致功放烧了

网友:
难道是电压过高或者没上天线高温、直接加个风扇散热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我有两份5823,有一个也是这情况,商家让返厂,现在卖的很便宜,也懒得换了

网友:
应该是烧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烧了 还能用吗? 开始显示图像 一会就不行了 感觉就是发热引起的~~

网友(点评):
那你电风扇吹一下看看

网友:
发热是正常 你的可能是稳压模块过热 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
现在图传都得加散热器了?

直接用散热片能解决吗?

网友:
我的也是很热,会烫手,3S直接供电,但图像一直正常

网友(2017-05-13):
感覺加散熱片 叫靠譜

网友:
注意散热哦    天气也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