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9玩NAZA

楼主(2015-09-18):
求教天地飞玩naza  m在遥控器混控上遇到瓶颈

网友:
玩NAZA需要混控吗???

网友A:
天9很好设置,只有天7比较难一些。
天9选择好一个三档开关。在辅助通道里面把第5通道映射成这个三档开关。
然后电脑接NAZA 在软件遥控器一栏里面拨动三档开关,看三个模式是不是为GPS 姿态 返航(当然你选择手动也可以,一般为返航最安全)。如果是为好最好,不须要再设置了,如果不是就要在舵量设置里面设置一下第5通道的舵量,或是中立点。很简单的。不要想太复杂。祝你爽飞

网友:
设置五通和六通 通道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很好设置,只有天7比较难一些。
天9选择好一个三档开关。在辅助通道里面把第5通道映射成这个三档开关。

哥们还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何吧油门调到失控保护档位 就是关控后就跳到失控保护状态

网友:
天九遥控器玩naza是不要混控直接用固定翼模式、混控都关闭
然后调试正反设置(这个也可以在调参软件里调)、舵角设置
辅助通道设置这个是看你设置哪个开关控制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失控保护设置、
其他的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还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何吧油门调到失控保护档位 就是关控后就跳到失控保护状态

失控保护更简单,首先你把三个模式设置好,最后一个模式设置成返航。
接下来进入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菜单。把油门推到50%,再把你刚才设置的三档开关打到返航上面。然后再按遥控器右边按键中间的确认按键.你可以在菜单里面看到油门从原来的0%增加到50%。说明已经设置好了。还得说明一下,其它开关和杆不要动。只设置油门和模式开关到返航就行了。设置完以后,你把NAZA接电脑软件,软件上点击基础再选择遥控器,你关遥控器看一下,油门指针会不会加到50%。模式会不会跳到返航上面。如果可以说明失控保护已经设置好。
再温馨的提示一下,飞行器失控保护以后飞到遥控器的可控范围内,你想操作的话,最好是三档开关。从GPS模式打到姿态模式。目测看到飞行器自己能正常操作它的姿态了以后,再打到GPS模式状态。这个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以述GPS模式前提是必须卫星数量要够哦).打字累,不说了,祝爽飞!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更简单,首先你把三个模式设置好,最后一个模式设置成返航。
接下来进入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菜单。 ...

谢谢,网上搜到您的回答,受益匪浅!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