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云台调试出错-求指导

楼主(2015-09-19):
云台通电后自检,然后就俯仰旋转180度,相机倒着拍后面。懂得朋友指导一下。多轴新手

网友:
我也有一次是这样,把所有参数清空,重新调一次参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 的参数错误吧  你的是  X   -Z吗?

网友:
估计你的两个轴参数设置反向了

网友:
传感器轴向参数设置反了,改下就好了

网友:
复位,清零。板上有个小按钮。

网友:
轻量版云台是吧,你把两个电机调反了,建议您重新调下,参考下面这个技术贴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