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电源连接电调的XT60 插头怎么用 怎么加那个报警器?

楼主(2015-09-19):
初入四轴,不知道电源到底怎么接,电源上有两根线,一个是充电的,一个是XT60插头,这个怎么接上四轴上去?那个apm飞控连接接收机的需要几条线?
调试飞控时候需要把飞控固定在四轴上调试吗?

哪位大侠来帮帮我

网友:
1.XT60插头接飞机的电源线  另一个平衡线可以接BB响或不接
2.APM飞控有两处接线,输入端和输出端(INPUTS和OUTPUTS)。输入端是用来接接收机的,只要简单的通道1对通道1,2对2,3对3,4对4,5对5和7对      7。注意,线插入的方向为信号线都在最里,地线(黑线)最外侧。
3.调试飞控时候需要把飞控固定在四轴上调试

更多祥见 APM新手入门使用指南
http://www.moz8.com/thread-15823-1-1.html?x=2900

网友:
XT60插头给飞控电调供电,好几根线的白色平衡头充电用,apm飞控连接接收机最少五个通道五根信号线(副翼、升降、油门、方向、飞行模式),其他功能根据需要来。可以不固定在四轴上调试,但必须保证安装飞控水平,保证不了就先固定再校准加速计(只有加速计对飞控水平要求高,别的调试选项对飞控没有固定上的要求)。安装的时候保证飞控方向正确、各连线没有问题、遥控器设置正确,完成各项校准,调试时不带桨。确保调试好没问题再上桨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