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助

楼主(2015-09-19):
450鸡架,350tm套装,天七,3S,2200电池
起飞后为啥老往一个方向飞,定点定高不管作用,而且还的的一高一低的,飞到高度就下降碰了地面一下又往好处飞,飞控已经做好减震处理过的,请问各位魔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适当调下飞控的垂直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调下飞控的垂直感度

油门曲线吗???

网友:
gps几颗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吗???

感度 也就是PID 地面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 也就是PID 地面站里

请问地面站里的GUI好卡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地面站里的GUI好卡那是什么原因

电脑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卡吧

就是电脑上的GUI界面很卡,电脑玩游戏什么的一点都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脑上的GUI界面很卡,电脑玩游戏什么的一点都不啦

不晓得

网友B:
在气压计那加一块黑色海绵吧,检查下罗盘有没干扰,按住飞机加大油门,电面站看指向有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气压计那加一块黑色海绵吧,检查下罗盘有没干扰,按住飞机加大油门,电面站看指向有无变化。

海绵是加上了,指针是转动时才会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绵是加上了,指针是转动时才会动的

是电机转动的时候,机身没有转动而指向转动了吗?如果是那就是电流干扰罗盘了,可以架高gps,不过要先确定你没有用内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机转动的时候,机身没有转动而指向转动了吗?如果是那就是电流干扰罗盘了,可以架高gps,不过要先确 ...

我GPS放的比较低,就放在飞控上面一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GPS放的比较低,就放在飞控上面一层

嗯,那就架高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那就架高点吧

嗯,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