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想自己组装11。1的锂电池

楼主(2015-09-19):
自己也有点焊接的技巧,想自己焊几快11。1V2200的电池,那个C是什么意思?还有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细节,希望自己焊接的大神介绍下,谢谢。

网友:
焊时注意绝缘别短路,有报废电池的电路板好弄些

网友:
C数这是代表电池的放电能力,在电池专业术语里叫"放电倍率",即放电电流数值除以电池容量数值的倍数,
,比如25C2200的电池,就是2*25=50A的电流去放电的最大放电力,在规定电压截止,电池没问题就说明C数是足的自己组的话你可以看看巴毅航模电池焊接视频

网友:
组装电池如果有条件的最好是买内阻测试仪、焊接的时候先把一边包好、不包也行
焊接是先在电池极耳上镀锡、然后弯好极耳角度、在搭上去用烙铁加热就可以很好的焊接在一起了
http://www.tudou.com/v/UMQUF6NnfTo/&rpid=369102138&resourceId=369102138_04_05_99/v.swf
这个视频我我焊接的、焊接前是电池镀锡、测量好内阻、内阻想接近的组装成一组电池

      Q:电池上的几S几P是什么意思?
       A:在锂电池中S代表串联、P代表并联、前面的数字就串联并联电池芯的个数、串联电池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并联电池容量相加电压不变

比如3S2P 10000mah的电池一共是有6片5000mah的电池芯、两个两个并联后就增加容量并联成3个10000mah的、然后串联就是3S2P哦
     Q:电池上的几C是什么意思?
      A:放电倍率。是指电池在规定的时间内放出其额定容量时所需要的电流值,它在数据值上等于电池额定容量的倍数,通常以字母C表示。比如3S 2200mAh 20C,那么它的最大放电电流就是2.2*20=44A  1C=电池容量除以1000=2200除以1000=2.2A、如果电池是5000的那就是5000除以1000=5A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759

希望这个贴子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