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问题

楼主(2015-09-19):
电调没有bec 不用电流计可以吗  ?apm怎么供电 用ubec插到apm输出端可以吗?遥控器双向传输  怎么回事   求大神

楼主:

电调没有bec 不用电流计可以吗  ?apm怎么供电 用ubec插到apm输出端可以吗?遥控器双向传输  怎么回事   求大神

网友:
Jp1要短接,接apm正负极就好了,电压电流传感器  挺的呀

网友:
遥控器双向传输就是接收机配有一个回传模块,可以把电池电压、GPS信息等传到遥控上,乐迪AT9最新回传模块实现了APM OSD信息回传,比普通的回传能返回更多的飞行数据。

网友A:
用电流计时  jp1 断开
用电调  JP1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计时  jp1 断开
用电调  JP1短接

用ubec接到电流计接口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