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数传连接不上

楼主(2015-09-19):
谁用过这个数传,连接APm没问题,连接pix.经常连接不上只有偶尔连接上,连接上后断电再连接又还是连接不上了,请求大家,排除连接问题

网友A:
你是不是插错接口了在pix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插错接口了在pix上,

那是不可能的  偶尔还是连接上  肯定不是插错或者线序不对

网友B:
看一下,两边的参数,然后 实在不行就刷一下,然后 把参数恢复为默认值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两边的参数,然后 实在不行就刷一下,然后 把参数恢复为默认值 试一下!

全部试过,不行,还是偶尔能连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试过,不行,还是偶尔能连接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 是据手信号不是很好,你看下跟天线或是你的USB供电有没有关系吧,还有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地面站有时候会有问题的,建议你重新安装系统,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