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INIOSD显示这个提示是啥意思?

楼主(2015-09-20):
新手刚入一套APM2.8配MINIOSD某宝购买  准备玩多轴 组装检查后上电显示这个 不明白啥意思 求指点感谢
照片是我的图传显示屏显示的OSD信息 飞控板已经进行初始设置校准 是不是还需要对OSD刷写固件  如果是 可不可以连接APM 通过地面站对OSD进行刷写

网友:
本日自己主题被回复10次可获得额外30牛币奖励。
* 本日回复他人主题5次可获得额外10牛币的奖励。
* 奖励每个周期都可领取,一定要多参与论坛讨论哦。
* 同一主题的重复回复不计。

网友A:
固件是2.2, osd已经启动,但是没有数据传回,应该是osd和飞控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是数据线没有接好,只有一个启动信息,没有进行下一步。

网友:
您好,我的也是这个样子,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的有OSD信息,但是OSD没有数据变化。请问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我已经解决了,是APM2.8 背面焊盘没有焊接

网友(2015-10-26):
接线不对,如果接了数传的话,MINIOSD就不要再接TX线了。
我前两天刚试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6-02-28):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2.2, osd已经启动,但是没有数据传回,应该是osd和飞控的接线有问题

你好,我也是这个问题,我买mini osd配的只有一根接线,直接插在apm2.8上,应该不存在osd和飞控接线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解决了,是APM2.8 背面焊盘没有焊接

你是不是osd两边都供电的

网友(2016-05-08):
楼主,我也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