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mini OSD图像问题

楼主(2015-09-20):
OSD的字幕都是斑点,刷的2.2版本,泡泡老师那个显示中文字体的,是不是固件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会调求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重新刷吧

楼主:
重新刷过了啊,还是不行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
本日自己主题被回复10次可获得额外30牛币奖励。
* 本日回复他人主题5次可获得额外10牛币的奖励。
* 奖励每个周期都可领取,一定要多参与论坛讨论哦。
* 同一主题的重复回复不计。

网友A:
先刷字库文件,再刷版本文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字库文件,再刷版本文件

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字库文件,再刷版本文件

还是不行...

网友B:
OSD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B:
向卖家反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卖家反馈一下

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ZWDXBB   泡泡老师,能不能帮下忙啊?

网友C:
能刷固件说明硬件没问题,泡泡老师2.2中文固件有两个版本,初版的就是字库有点问题,我刷过后面刷修正字库就好了。不过是单个字,EXuav出的中文固件是双汉字没有问题。 求教mini OSD图像问题 mini 作者:AIbluecapf 4058
求教mini OSD图像问题 mini 作者:AIbluecapf 9539 EXUAV 独家 APM PIX osd中文固件(含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刷固件说明硬件没问题,泡泡老师2.2中文固件有两个版本,初版的就是字库有点问题,我刷过后面刷修正字库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没有字体显示了,按你说的刷了还是显示不出来了

按说明操作的吗,还有确认接线没问题,OSD RX接飞控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明操作的吗,还有确认接线没问题,OSD RX接飞控TX

是的,线也没接错,现在只有摄像头信息,osd信息什么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线也没接错,现在只有摄像头信息,osd信息什么都没有

下个官方英文的固件再试试,还不行供电接线都没问题就可能OSD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个官方英文的固件再试试,还不行供电接线都没问题就可能OSD有问题了

电脑下载不下来,泡泡老师那个osd第一课里面的固件都下不下来,现在还在想办法

网友(2016-05-16):
下载备用,谢谢,支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