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控D10怎么用遥控器对频接收机?

楼主(2015-09-20):
刚买了大约10天。。
请问怎么用遥控器对频接收机呢?
你们有遇到的吗?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返厂'或者刷固件

网友A:
只能返厂,刷固没用

楼主:
忘记说了,刷了固件,开源固件deviationtx 4.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返厂,刷固没用

就是刷了固件才不会用的。。。。

网友B:
我的换过主板,开机老是会恢复默认设置,全是英文,头都搞大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过主板,开机老是会恢复默认设置,全是英文,头都搞大了

你是自己换的吗?还是他们帮你换的。

这样可不行啊。试试刷个系统了吗?

网友(点评):
二百多换的

网友:
本日自己主题被回复10次可获得额外30牛币奖励。
* 本日回复他人主题5次可获得额外10牛币的奖励。
* 奖励每个周期都可领取,一定要多参与论坛讨论哦。
* 同一主题的重复回复不计。

网友:
这种情况 返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啊!

看来只能返厂了。

官网有地址

网友:
硬件问题了

楼主:
刷了固件不是很会用。。。后来拷贝了几个文件。。竟然好了。。可以对频了。好奇怪。是自己不会用?

楼主:
嗯。
刷机后,然后一定要校准遥控器。。。之前忘记校准遥控器了。。。。

然后选择协议devo,再bind。。。接收机按下开关。遥控器要一直长开,进入对频模式。。还有那个对频id,最好去掉,否则有的时候得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