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Ublox NEO-6M GPS 找不到星

楼主(2015-09-20):
六轴 apm2.8  Ublox NEO-6M GPS  显示 gps no fix ,搜到星为0,怎么解决?望高手帮忙。

网友:
无信号,GPS要避开建筑、高压线、茂密树林等遮挡GPS天线的地方,最好到开阔地方测试GPS信号

网友:
不懂开源  帮顶

网友:
开阔地试试

楼主:
能做的都做了,就是不行。

网友:
试试在电脑能否收到星,注意tx与rx要对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