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miniosd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20):
刚入手的apm和osd  没有刷写过osd的固件
飞控背面的焊盘已短接
请问泡泡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03892

103891

网友:
学习一下泡泡老师关于OSD供电的那一课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
没接飞控

网友A:
不知道你的APM是不是2.8的,如果是2.8,记的要把APM反面二个焊盘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APM是不是2.8的,如果是2.8,记的要把APM反面二个焊盘堆焊。

板子背面osd焊盘两个点短接了 是不是还有软件没有设置好  或者其他地方可能导致这种问题的 请泡泡老师和各位模友指点 感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