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特电调怎么样,

楼主(2015-09-21):
中威特的电调怎么样啊。我看淘宝上面的,价格比其他的便宜啊 ,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调好我的做大6轴,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做多旋翼用乐天吧'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多旋翼用乐天吧'比较适合

我看有人说中威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人说中威特比较好

不太好,不适合多旋翼

网友:
入手tm套装吧,性能不错

网友:
做大载机的话还是用乐天或者铂金、其他的电调好像没这么稳定、除非你买套装动力那没得说
自己配的就只能是乐天或者铂金了、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用、中威特的不多

网友B:
很有性价比的电调。虽然我只用过他们20A以下的小电调。总体感觉很不错。

蜘蛛电调设计也很成熟,他的BLHELI固件能刷在很多最近淘宝新出的电调上。可见其设计已经被人认可。

反正从各方面看,除了动力套装的,单买电调,中特威肯定比铂金、乐天什么的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性价比的电调。虽然我只用过他们20A以下的小电调。总体感觉很不错。

蜘蛛电调设计也很成熟,他的BL ...

嗯。我看淘宝上面的50a的电调中威特比其他的便宜几十块钱,我怕不好。

网友:
好赢乐天和铂金都是SILABS方案,蜘蛛系列是ATMEL方案,难说好坏。
铂金已经老了。还是在蜘蛛和乐天里选吧。反正都不是作坊出品。真有坏了只能说概率。

网友C:
中特威电调还行的。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特威电调还行的。比较稳定。

谢谢

网友D:
中特威蜘蛛电调还行。中特威不是蜘蛛不建议使用在多轴,因为需要挑正极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特威蜘蛛电调还行。中特威不是蜘蛛不建议使用在多轴,因为需要挑正极红线。

嗯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乐天的50a的电调怎么样啊

网友:
需要买固定翼飞机,可以到我们艾尔飞模型淘宝店来看看啊。总有一款您会喜欢的。
淘宝店: https://afmodel.taobao.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乐天的50a的电调怎么样啊

你是什么机子?什么电机用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机子?什么电机用到50

我想买大点的以后升级不用在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大点的以后升级不用在买了

其实看你怎样升级的,电调一般40够了,当然如果你升级大电机没的说

网友:
现在中特威黑寡妇系列也出了,可以关注

网友(2015-12-15):
dys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