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泡泡老师,nazalite装GPS好,还是不装好,哪种容易出错

楼主(2015-09-21):
请问泡泡老师,nazalite装GPS好,还是不装好,哪种容易出错。不装的话哪些功能不能实现

楼主:
请问泡泡老师,nazalite装GPS好,还是不装好,哪种容易出错

请问泡泡老师,nazalite装GPS好,还是不装好,哪种容易出错。不装的话哪些功能不能实现

网友:
肯定是装上比较保险

网友:
肯定不装GPS飞控不容易出错,不存在GPS易受干扰的情况了。可是因为没GPS用不上返航功能和定点功能。只能全程自稳模式手动飞,适合穿越、飞行练习,航拍就比较累了

网友:
我的LITE装了GPS 感觉用也不错,不过GPS还是少用,用姿态的就行了,有时无头模式也出错,打左往右打前往后

网友:
多了容易出错

网友:
当然是装GPS好了,不装GPS,会出现JJ慢慢自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