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收不到日志,提示日志列表出错!

楼主(2015-09-21):
apm2.8 收不到日志,提示日志列表出错

网友:
是用数传下载的日志还是用数据线

用数据线试试看看是否好使?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没重刷固件试过,从终端里可以下载,你试下

楼主:
用数传和数据线都下载不了日志!

楼主:
从终端里下载点开就一直乱码滚动!

乱码滚动

网友(2016-03-02):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