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 艾锐泰克 3DQ变距四轴到手!调试中

楼主(2015-09-22):
果然是500级别的,比之前看到别人飞的杨格的大好多。做工还是不错的,金属件很多,虚位控制的还可以。
大致称了一下,整机带电池1850g。比杨格stingary标称的1200g重了近1倍。

网友:
在展会上看过。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飞控?可以烧油?

网友B:
多少大洋?说出来我们喷一下。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飞控?可以烧油?

飞控是跟飞机配套买的,厂家自己研发的。市面上的飞控貌似都不适用的。
不能烧油,就是电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大洋?说出来我们喷一下。

整机3650RMB

网友C:
玩这个还不如玩直升机

网友D(2015-12-29):
引用 网友C:
玩这个还不如玩直升机

直升机修起来要人老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修起来要人老命

对呀!就是因为直升机结构复杂修起来要人命所以出现了多轴,多轴出现的初衷就是结构简单易用性高。结果现在反其道反而加上了变距跟直升机的复杂程度又差了多少呢。这么一搞直接变成两个直升机了。直升机炸了修一架,这个炸了修四架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就是因为直升机结构复杂修起来要人命所以出现了多轴,多轴出现的初衷就是结构简单易用性高。结果现 ...

此言差矣,我飞变距已经有近百个起落了。以我的经验来看,维护难易度和普通多轴一样的,单肯定比不过精灵这类的消费级产品,但是你说炸一下等于修4架直升机那就不敢苟了。我也飞过直升机,也喜欢折腾直升机,但是这个变距多轴的维护维修难易度是远远低于直升机的,我历时最长的维修也就1个多小时,这还是该飞机从40米左右高度狠狠摔下来这种破坏性造成的。其他小摩擦简直太不是事了。

网友(2020-06-06):
有调试软件吗  3DQ

网友(2021-02-03):
能看下内部结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