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固定翼,秒炸。

楼主(2015-09-22):
以前一直要多轴。突发奇想玩固定翼。匆匆组装好屁颠屁颠去试飞,结果~~~一抛,秒炸。损失惨重~~那么问题来了,固定翼如何调试,如何正确的抛飞?

网友:
如何修复

网友:
冲浪者 还瞄炸啊?
是不是电机kv太大太快乐?
这个飞机扔出去加油就可以飞了,重心基本不用考虑
要么就是你舵没调平,看你图片是直接亲吻地球额
看看升降舵 是否正确。。。。

网友:
直插地面?

网友:
。。。。。模拟器多练练吧

网友:
其实玩四轴真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你可能是重心没调好

网友:
固定翼得调整好重心,我第一次飞也是炸了,不过有16秒

网友:
固定翼要先在模拟上玩熟悉了在试飞

网友A:
重心靠前了吧这,直接日地球啊
还有,楼主你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靠前了吧这,直接日地球啊
还有,楼主你桨反了

重心可能靠前了,桨绝对没反

网友:
不炸几个机是飞不好的飞机的;

网友:
要多玩模拟,一周多就熟练了,不然很容易炸机的,炸不起的,好好练吧

网友:
玩多轴其实都不叫入模,固定翼才叫技术

网友:
新手就不要手投了,还有装机是技术活,慢慢来,细心才行的,舵面一不水平就会很多问题。装飞机首先要装好副翼,和尾翼要水平在同一个平面,尾随要与尾翼成90度直角,再就是重心了,调好重心你这飞机就不加动力都能自己滑翔。其它基本的调试就不多说了,玩过多轴这个应该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可能靠前了,桨绝对没反

哦,可能图片看不太清楚,反正字面朝前

网友:
固定翼才是真正的技术活。。

网友:
。唉多练练技术都是砸出来的

网友(2015-10-23):
第一次就弄这么好的飞机啊

网友(2016-01-05):
和我一样的啊

网友:
模拟器多练练吧

网友:
这不像是秒杀啊,秒炸不可能这么惨,一定是几十米 直着下来的

网友:
电池怎么回事扁了,同是四轴转固定翼我的是塞斯纳md182

网友:
1.可能是你浆装反了 2.重心不对,3.我看你加高了电机做,推力线不对,其实冲浪2212kv1400  6寸浆就可以,没必要加高电机做上大浆,而且你还是第一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