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散热整体方案。来讨论下

楼主(2015-09-22):
外壳钻无数的小孔,做排热可行否?。

楼主:
等到货做出来先!

楼主:
加装水冷散热,目前水冷散热的水冷头已经找到。

网友:
加个风扇抽风就行了,水冷太重了

网友A:
直接去壳就可以了。不用太复杂。22级别的电机,悬停也就是3-4A,4个就是12-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壳就可以了。不用太复杂。22级别的电机,悬停也就是3-4A,4个就是12-16A。

TMD.TNND都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四合一电调发热大,。还好AA在,我用的是22级别的没错。合适用4合一电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MD.TNND都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四合一电调发热大,。还好AA在,我用的是22级别的没错。合适用4合一电调 ...

1.确认你的四合一电调安培数足够

2.确认你的机器不是封闭式的,电调周围有合适的散热空间

3.去壳,留意绝缘

很多四合一电调,都是没有散热片的,你去壳一看就知道了,22级别配20A,不是封闭式机壳,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那麼  不如加冷凍片還好!  幾元就可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麼  不如加冷凍片還好!  幾元就可以 !

冷冻片耗电也需要散热

网友(2015-12-02):
电流不打,没事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冻片耗电也需要散热

其实温度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都装在练习机上,负荷不大,直接无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上点704胶,扒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是25A的好盈四合一电调,外壳是铝的,散热可以,而且,本身发热也不大,我还用的是4S电,A2212 kv900电机。一句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