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X6,X8,V8,S1000这些机型如何区分啊?

楼主(2015-09-22):
最近关注了一下大机子,看到许多机型,这些机型如何区分呀?X,V,S这些字母分别是啥含义来着?  求教

网友A:
系列吧,比如x8'一般说是X形四轴机架,8个电机,电机一个上面一个下面。s1000'1000代表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列吧,比如x8'一般说是X形四轴机架,8个电机,电机一个上面一个下面。s1000'1000代表轴距

(⊙_⊙)V8这种,是啥系列?感觉和s1000这类的也差不多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_⊙)V8这种,是啥系列?感觉和s1000这类的也差不多诶

不知道哎,或许厂家随便起的(原谅我的无知(╯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哎,或许厂家随便起的(原谅我的无知(╯3╰))

好吧,可能是厂家任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可能是厂家任性

你可以看看图片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图片对比下

嗯,

网友B:
多轴机架型号没有行业标准,一般情况,x4,x6,v8是指机架布局+动力数。s800,s900,数字部分指的是轴距。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机架型号没有行业标准,一般情况,x4,x6,v8是指机架布局+动力数。s800,s900,数字部分指的是轴距。 ...

哦哦哦,谢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