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家的设定

楼主(2015-09-22):
近期学校有活动'用四轴拉条幅'我的s500四轴。关于家的设定上,是每次解锁位置,飞控有安全开关,这个解锁是指遥控器吧。
我想是用返航降落'直接回到一个点,因为在演出台上操控'回到一个点'距离演出台有点远不好看

网友:
正常6颗卫星锁定家 跟遥控器解锁两回事 只要飞机上电 六颗卫星以上 那么他就认为是家了
不建议你这么做 万一某个电机 某个电调或者gps出了问题 你不是摔坏一架飞机的钱就能解决的

网友A:
在地面站里(MP),可以指定多个备降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里(MP),可以指定多个备降点的.

没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