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osd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5-09-23):
我的mini osd+apm2.8遇到问题
图传都接完以后未插上摄像头屏幕显示正常osd也正常刷新,但是如果插上摄像头就出现只有画面没有任何数据谁知道什么原因?
osd我两种制式都刷过了没有用。

osd接线未接摄像头:
未接apm电压: 从接收机出来直接测量11.27V
             连接osd测量焊点,5.44V

显示器画面:

连接apm后电压10.87V,apm方向电压4V:

连接摄像头:
电压 5.9V apm方向电压5.9V:

显示器画面:
摄像头特写:
最后尝试在摄像头上增加电压直接接两条动力电过去 还是不行还是只有画面没有osd信息

网友:
接线图  故障图  发出来   大家帮你看一下

网友:
摄像头和osd不兼容

网友A:
摄像头的制式和OSD的设置是否一致,再检查到OSD的电源电压够吗?用表量! 还有TX RX信号正常否,特别是和数传共用一个TX RX 口的,可以先断开数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制式和OSD的设置是否一致,再检查到OSD的电源电压够吗?用表量! 还有TX RX信号正常否,特别是和数 ...

连接摄像头以前是10.87连接以后5.9是电压不够吗?那摄像头还要单独在加动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摄像头以前是10.87连接以后5.9是电压不够吗?那摄像头还要单独在加动力电?

摄像头上电压为5.9?不会吧! 你电源内阻这么大?摄像头12V的应该连接动力电池,

网友:
apm 5V供电到OSD只有4V肯定不对了,OSD 欠压了,用摄像头端12V供电。,OSD短接板上前后供电短路点焊盘,让osd 上12-5V DC-DC向 芯片供电。APM 5V的红线拔掉。

网友:
你这种接法肯定摄像头12V没有接,摄像头取电前端了。肯定不对的,

网友:
制式切换要焊OSD上焊盘的,不是靠刷的。你的焊盘都没有焊过,怎么切换过?

网友:
是不是供电连接不对?
飞控到OSD只连RX(飞控的TX)和GND
OSD到摄像头只连AV和GND
OSD到图传只连AV和GND
摄像头、图传、OSD单独供电。

如果还有问题,估计是不兼容,换摄像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