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南针’请记住这六句话

楼主(2015-09-23):
其实关于大疆上的指南针没有几句话。
1.指南针这个名词不合适。正规的名称叫做:地磁传感器。因为在北半球是用指北针的,而且指北针只能指出地磁北的方向,地磁传感器是可以获得当地磁场的大小和方向(分解为XYZ三个轴的分量),这个数据在飞控装置进行位置运算的时候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使用自动返航的时候,它的误差决定了返航的误差。
2.地磁非常弱,(一般情况下你感觉不到)所以,它很容易受到现场环境的干扰。例如:手机、音箱、耳机……,越是质量差的东西,它的漏磁越是大,对‘指南针’的干扰越是严重。我把精灵3放在离其他航空模型(带有刷电机)1米的位置,就会报指南针误差大,距离大于2米,就正常了。
3.地磁因地而不同,换一个地方,指南针就应该校正一次。
4.不校正指南针就不要使用自动返航。
5.要使用自动返航,最好先检验一下它的误差——飞出去300到500米,然后指令自动返航,看看返航的航线是不是指向返航点的上空。
6.飞行器上总有一些铁磁材料,它们会被磁化,如果这个磁化比较严重的时候,系统会报警告,需要校正指南针。

网友(2015-12-06):
太重了,要不然我也申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