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飞控 s500四轴抖动问题

楼主(2015-09-23):
今天早上炸鸡了'断了一根机臂'换了后感觉抖动大了'定点还可以'就是不停的抖动'自动调参很多次了'求解

网友:
能感觉震动大了明显抖动,先检查除电机桨的震动正不正常,炸鸡后桨最好全换掉,有磨损的肯定不行,再看电机轴有没有松旷或者弯曲,这些都会造成震动变大。最后检查log中的振动值,良好的震动默认值就比较稳的,而自动调参并不是万能的,默认能飞振动小就没必要调参了。

网友A:
小白看法       检查马达   浆的平衡是否有问题   再检查机架有没有问题   最后在看是不是换的机臂强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看法       检查马达   浆的平衡是否有问题   再检查机架有没有问题   最后在看是不是换的机臂强度不行 ...

可能是新机臂问题??桨是新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新机臂问题??桨是新桨

额。。。   新浆做平衡没?    是不是机臂就要看你检查了

网友:
还要马达是不是也有问题(比如马达轴弯了。。   马达轴承坏了。。。) 都检查下

网友B:
新机臂的问题 丝不行 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臂的问题 丝不行 遇到过

我换的同样机架上的机臂

网友C:
自动调参多次?PID图怎么没上几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调参多次?PID图怎么没上几张上来看看?

没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电脑~

呵呵 奇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