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能不能同时上光流和超声波?

楼主(2015-09-23):
今天刚抢了别人一块光流和一块超声波,问下各位大师apm2.8能不能同时接这连个模块,该怎么接?

网友:
还是不要带不动啊。基本飞行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    去问问大神们

网友:
楼主'给我吧'你玩不了

网友A(2016-02-25):
可以的  我用的pixhaw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用的pixhawk

直接安装?不用设置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装?不用设置什么吗?

装上后 启用光流 FLOW_ENABLE=1   EKF_GPS_TYPE设置下什么情况用光流  如果使用声呐定高 则 RNGFND_TYPE=4  飞行模式 为loiter  land  启用日志   在状态里看光流数据 好像是hi op_mx  还有几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后 启用光流 FLOW_ENABLE=1   EKF_GPS_TYPE设置下什么情况用光流  如果使用声呐定高 则 RNGFND_TYPE= ...

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7-04-03):
最近也想用光流,学习了

网友:
一样的想法,学习中!

网友:
基本飞行就可以了。

网友(2017-09-27):
用起来了吗??

网友(2019-06-06):
刷那个固件呢,,

网友:
刷那个固件呢,

网友(2019-08-01):
apm不推荐上光流和超声波,8位的主控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