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固朗 三轴陀螺仪 无副翼 E-BAR V2 如何和华科尔接收机连接

楼主(2015-09-23):
最近朋友送了一款固朗450直升机,但是没有连接,我配了华科尔,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侠们帮助如何链接设备!遥控器,v2都一切正常!谢谢大家

楼主:
清楚一点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拍照发帖 的 时间 ,去官网 下个说明看看 不就得了 ,咳,现在人 都怎么这样 ?

官网没有详细的安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老人家 看过 这个没?

谢谢你有心人,因为我用的是华科尔的控,所以他的接线不一样,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就蒙了,还请你指教!

在这个图上面麻烦你给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老人家 看过 这个没?

也就是v2  的pit   我不知道怎么链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清楚一点的照片

补充一张照片

网友:
然后你可以去查看华科尔的说明书,对照着来看

网友:
电调应该是接PIT ESC

楼主(2015-11-22):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