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汐电机不得不吐槽了

楼主(2015-09-23):
买的电机飞了3次磁钢就掉了,电机还可以飞,就是有声音,待速的时候明显慢,一打开发现磁钢掉了,今天没事打开看看,还有一个也不行了,哎直接无语了

网友A:
应该有炸过,同样经历过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炸过,同样经历过这事

我的飞机没有。

网友:
还是飓风电机耐炸,炸了几回轴都没有松,磁铁也没掉,动平衡也很好

网友:
看线圈就知道不是多好的电机

楼主:
以后重新换了电机。

网友:
粘不上去的话电机就废了

网友B:
我擦,别吓我啊,我也有用这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别吓我啊,我也有用这电机

哎我买了4个呢,现在都不想要了

网友:
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2016-01-03):
引用 楼主:
哎我买了4个呢,现在都不想要了

我之前也买了四个,现在还装在飞机上,什么时候换了吧,不大敢用了

网友C:
按道理来说,电机出现这类情况很少的啊,又没炸机,还是因为出厂就这么垃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来说,电机出现这类情况很少的啊,又没炸机,还是因为出厂就这么垃圾啊~! ...

的确是。可能自己点子被。呵呵

网友:
磁铁也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