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mini双罗盘校准时,左边的座标轴转动总比右边的晚半拍

楼主(2015-09-24):
PIXmini双罗盘校准时,左边的座标轴转动总比右边的晚半拍
看山东华硕的视频,他的地面站屏幕上两个座标轴的转动是同步的,同样颜色的座标轴总是平行,转动也平滑。
我在校准罗盘时,两个座标轴总也不能同步转动(虽然转动起来以后,两个的转速是一致的),但是右边的总是要等到左边的转180度以后才开始转。
于是,红点总不在同样的象限。
改变GPS与PIX的相对位置(这时他们的箭头就不能指向同一方向了)虽然也能使红点在屏幕的同一位置(仍在不同的象限---我是根据座标轴的颜色判定象限的),但这样校准出来的数据合理吗?

网友:
断掉飞控重新连接飞控重启地面站看看,同时试试数据线换好的,有些数据线线芯太细表现在供电不稳定,数据传输容易延时或中断。再就是确保电脑USB电压输出稳定,好的连接校准的时候数据同步及时响应的。

网友:
外罗盘不行
论坛里也有相关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40249-1-1.html?x=2900

楼主:
又换电脑又换线,换了N次了,每次连接也很顺利,应当线与电脑都没事,看来真是罗盘的原因了.
哪个是外罗盘?PIX内部的还是GPS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