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调参的意义

楼主(2015-09-24):
大神们!问些比较愚蠢的问题:

1.为何要调参;校准是必要的,为何要调参,飞控设计就应该是自稳的;
2.调参的主要对象是哪些,目的为何;
3.调参的心得;

网友:
调参是让飞机更稳定,稳度是建立在各个参数上的。
2-自己看参数表吧
3开源飞控调参麻烦点

网友:
每一架飞机由于机架尺寸设备布局不同,动力特性或者重心不同,都要通过适当调整后才能更好的与飞控相适应,获得最佳最稳定的飞行状态,虽然每个品牌的飞控都会提供默认参数也可以飞行,但最终还是要按自己飞机的实际飞行情况进行调参,所以装好一架飞机,用默认参数试飞后再视实际情况进行调参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