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显示器不全屏,求解

楼主(2015-09-24):
(图片)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到小蚁设置里边选4:3的分辨率就可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到小蚁设置里边选4:3的分辨率就可以

嗯嗯,我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一样,拍照模式就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我也是这个屏?你是高亮的吗?亮度如何,我是小蚁,用1080p可以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