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天地飞7是英文.怎么弄成中文的

楼主(2015-09-24):
求助泡泡老师,我是看着泡泡老师的视频入魔的、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所以求助。我买的是天地飞7是英文.怎么弄成中文的?除了返厂

网友A:
天7中文菜单啊,仔细看说明书设置一下语言

网友B:
是否语言设置错了?
如果是早期纯英文版的话,要返厂换大板,不合算,自己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语言设置错了?
如果是早期纯英文版的话,要返厂换大板,不合算,自己看着办。,

泡泡老师您能回复我,我真的很高兴,天地飞七语言怎么设置呀?我这个应该是个新款。百度业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中文菜单啊,仔细看说明书设置一下语言

看了没有这项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没有这项说明

是不是你的版本太老,现在的版本都是中文,天地飞控就是因为中文菜单、操作手感比一般的好些才受到很多玩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