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大神!!!apm 飞控刷入固件中,出现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24):
usb线换了两根,结果都一样。那个接口是com3,那个频率是115200.
来大神看看吧

请问到底是什么无法连接?

这个为什么没法连接?

网友A:
我的也这样,已经返厂了。你是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样,已经返厂了。你是哪家买的?

淘宝买的   明天给寄回去

网友:
确认驱动、端口对的还连不上返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   明天给寄回去

哪家店的?什么版本的板子?

网友:
插上USB线之后,应该先看自检指示灯是否正常,红闪、兰闪、红兰快闪、最后要是有GPS和话,红兰慢闪(要是没有GPS红单闪)。
估计你上USB之后,自检应该都没通过,你的情况应该是APM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