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飞机上下左右飘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mwc飞控为何在做完减震处理后,pid也调整好了,起飞时很平衡,就是起飞后老是上下左右前后的飘,GPS在9星的情况下定高定点还是无法解决这种情况,请问在这有没有魔友们可以解决的方法

网友A:
环境怎么样?定高定不住不是气压计可能就是震动没有解决好影响了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怎么样?定高定不住不是气压计可能就是震动没有解决好影响了加速度计

做了减震跟没做减震进行对比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