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锂电池的保养"五个不"

楼主(2015-09-24):
锂聚电池激活方式如下:
1、   买来的新电池先充满电,单片电压在4.16V-4.2V之间不超过4.23V。
2、   然后把充好的电池放电到3.95-4V之间。这个过程尽量用中小电流放电,有些充电器有这个放电功能。一般模友没有中高档的充电器,可以用上机悬停的方式来放电。一般悬停1分钟到1分半,基本就能达到4V左右的放电要求。(根据每人飞机不同)。
3、   然后按照上面的步骤再来2次,一共做3次充、放电循环,就基本能达到激活电池的要求了。
这个激活工作很有意义,千万别偷懒,这样可以让电池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寿命将比不激活的电池长很多。

平时维护方法:5个“不”
1、   不过充。这个对于充电器有要求,有些充电器在充满以后的断电功能不完善,导致单片电池充满到4.2V还没有停止充电,另外,有些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元器件老化,也容易出现充满不停止的问题,因此,锂聚电池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照看,当发现充电时间过长时,要人工检查充电器是否出现故障,如果出现故障要尽快拔掉电池,否则锂聚电池过充的话,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直接出现爆炸起火。
2、   不过放。电池的放电曲线表明,刚开始放电时,电压下降比较快,但放电到3.9-3.7V之间,电压下降不快。因此,飞完后检查,即便是同样的3.7V,放电容量是不一样的。就我的经验而言,2200mAH的电池,放电完毕后冲入 1600mAH为极限,如果超过1600mAH,则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我一般飞完后每块电池只放掉1300-1600mAH的容量。这样的放电方法,电池的寿命会很长。有些模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飞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我的策略是,每次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另外,要充分利用遥控器的定时器功能来保护电池,定时器时间报警声响起,就应尽快降落。刚开始确定这个时间,可以先飞3分钟悬停,然后检查一下电压,如果还没到3.7V可以再飞一分钟,再次检查,用这种方式可以很容易确定自己的飞行时间。
3、   不满电保存。这个原则,很多模友会忽视。充满电的电池,不能满电保存超过3天,如果超过一个星期不放掉,有些电池就直接鼓包了,有些电池可能暂时不会鼓,但几次满电保存后,电池会直接挂掉。因此,正确的方式是,准备飞之前才充电,如果因各种原因没飞,也要在充满后3天内找时间把电池放电到3.9V。如果电池长久不用,要将电池放电到单片3.85V的保存电压。
4、   不损坏外皮。电池的外皮是防止电池爆炸和漏液起火的重要结构,锂聚电池的铝塑外皮破损将会直接导致电池起火或爆炸。因此,如果是处于练习阶段的模友,应该对自己的电池做一些适当的保护措施,比如在电池的头部包裹几层泡沫塑料,使用加长型的电池架等,防止头朝下摔机时,电池直接撞到硬物而破损外皮。另外,电池的扎带也很重要,在摔机时,电池不要因扎带不紧而摔到飞机外面,这样也很容易造成电池外皮破损。
5、   不短路。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电池焊线维护和运输过程中。短路会直接导致电池打火或者起火爆炸。当发现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电池出现断线的情况需要重新焊线时,特别要注意电烙铁不要同时接触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另外在去飞场运输电池的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没个电池都单独套上自封袋,防止因运输过程中,因颠簸和碰撞导致某片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同时碰到其他导电物质而短路。

网友:
我的2200mah的电池每次都是飞到3,5v,冲2000mah左右的电量。实际测试电压到3,8v时才放出了大约1000mah的电量

网友(点评):
放电到3.6V就能放出很多了、那就差不多是电池的所有容量、3.5V的时候也没过放 3.8V的时候只是放出一半的容量

网友:
说得很复杂太多字没看完、据我个人了解锂电池中S代表串联、P代表并联
前面的数字就是串联并联的电池芯个数、电池1C=多少A就是电池容量除以1000就是1C=多少A
比如3S2P  10000mah  30C 的电池那就是6个5000mah的电池芯两个两个并联然后再串联
就是3S2P 、1C=10000÷1000=10A   10A×30C=300A这个300A就是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
锂电池极限放电截止电压是3.3V、最佳放电截止电压是3.6V(空载)、保存电压是3.8--3.85V、满电是4.20V
锂电池重来没发现要激活、我的电池满电不会超过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