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楼主(2015-09-24):
拍照时手机死机 为魅族pro 救救我 拍学校全息照片呢

网友A:
精灵3的APP安卓支持流畅性没有IOS好,而且魅族的手机也不在DJI GO的适配列表,所以没有好的办法,只有换适配列表里的机子,大疆社区上说iPad mini2延时小,我也买的精灵3,乌市一个模友用三星note2也不是特别卡延时小。官方的IOS版APP对苹果5S、苹果6/6S有优化,不过我没有土豪手机不知道具体效果。好在现在精灵3高级版、专业版出来HDMI模块,可以手机平板和高清外接输出双显示,也能像悟一样电视直播了,除了没有双遥控、360度无限位云台、变形、更好的视觉定位能力和更久的的飞行时间以及抗风能力,精灵3对于个人玩家比悟划算啊。遗憾的是精灵3 标准版不支持,就是你现在用的。我当时也是考虑了好久看买什么版本,那时候标准版刚出来还有活动,不过仔细对比还是在高级版和专业版里选了。过年准备升级HDMI模块,刚好手上有7寸IPS屏支持HDMI输入,HDMI输出模块不需要手机平板一样用,手机的作用就是调参设置了,直接输出视屏信号延迟更小几乎没有,没有APP参与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的APP安卓支持流畅性没有IOS好,而且魅族的手机也不在DJI GO的适配列表,所以没有好的办法,只有换适 ...

舍友的魅蓝note 就可以用 有点延迟但是还行 不会影响飞行 我在刷刷老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舍友的魅蓝note 就可以用 有点延迟但是还行 不会影响飞行 我在刷刷老版本

我用的4.2.8.2A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