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跟机架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5-09-25):
我的六轴是开源v6的机架,现在要安装一个三轴云台,发现必须要购买相应的快挂云台板才能连接上去,要价四百多,奈何最近腰包有点瘪,不知道各位模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上个图啊楼主,大家才好帮忙

网友B:
没有图   不好说啊 。。。

网友:
用铝柱吧,安装孔可以自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   不好说啊 。。。

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啊楼主,大家才好帮忙

图来了!

楼主:
机架底部没有合适的尺寸安装那个支柱

网友:
可以用挂载杆

网友C:
如果楼主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改一下,这个中心板下面基本上没有可以提供固定的孔位,但是我看到了应该说是两个吧,楼主可以通过铝合金柱连接一个挂载板,最后连接云台,详情QQ10650799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改一下,这个中心板下面基本上没有可以提供固定的孔位,但是我看到了应该说 ...

谢谢了 因为心急把整个机子都弄好  已经下单买了相应的配件

网友D:
我是直接固定在底板上、用铝柱连接、或者自己做个转接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固定在底板上、用铝柱连接、或者自己做个转接板就可以了

自己做转接板应该是要找做碳纤或者铝合金的人加工吧 目前没门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转接板应该是要找做碳纤或者铝合金的人加工吧 目前没门路。。。

转接板自己用塑料什么的都可以做
这个是我以前做的转接板、有四个孔是扭螺丝固定在底板上
然后铜柱固定云台
后来我就直接在底板上打孔安装

网友:
1:像楼上一样,打孔用铝柱直接安装。重量轻
2:使用挂载杆,可以快拆,重量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