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5):
30a好盈电调能带2814   1400kv的电机吗?求大神解答!!!急!急!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求各位前辈们指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可以,电调和电机的配合,主要看电机的力效表中的最大电流和电压,电机配合桨使用,最大电流和电压在电调的承受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去淘宝查电机参数,在通过参数选电调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到淘宝看下这个电机这个kv配什么桨合适,再看下满油门电流,电调的A数要比满油门电流高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不能
楼主你自己去淘宝查查
朗宇x2814kv1250 3s 11寸桨满油门电流43.2a
至少50a的电调才可以。

网友:
建议用50或者40理论跟实际有点差别 kV 这么高30a 电调稍微飞快点会非常烫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