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我的OSD显示电流电压数据问题

楼主(2015-09-25):
问题是osd的电流电压数据显示0?

我找网上找过无数帖子和文章还有购买的客服都是无解。所以来质询一下泡泡老师和各位魔友。

我的是APM2.8+雷家的OSD和数传。
经过我自己测试和研究得出这几个情况。(全部连接APM的OSD线和Y线都是正常的,没有接错。也重新接过一些新的线测试)
1.OSD+数传用默认的SR1参数, OSD上的数据只有电流电压不更新,其他都是正常的,如果链接一下地面站电流电压就回复正常更新数据。每次接电后要链接一下地面站。

2.单独连接OSD和APM的方式, 这样OSD上的数据完全正常。

3.在单独连接完OSD后不断电的情况下,把数传和Y线一齐换回去,这样不需要链接地面站OSD上的电流电压也是正常显示的。但是断电后就回到第一种情况了。

网友:
我的是APM2.8+雷家的OSD和数传
就这几件?怎么没有电压电流转感器?没传感器当然看不到电流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APM2.8 雷家的OSD和数传
就这几件?怎么没有电压电流转感器?没传感器当然看不到电流电压了。

不好意思~说漏了,是有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1-17):
貌似都是这个问题,我现在不用数传,只要把RX和TX都接上就正常,就不用数传先连接一下地面站。如果要用数传到,只接RX,连接一下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