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求大神指点~~naza 控制模式切换出问题了~~

楼主(2015-09-25):
紧急求助~~naza  控制模式切换出问题了~~中午小炸~~
控制模式哪里 上电 第一项 应该是gps 的 然后就一直 切换gps和姿态,,调到别的模式 他还是在自动切换~~~已刷v2 之前用正常~~~~上图  中午小炸了下 找不到问题 回来一看才知道 应该是一直在切换模式的原因~~~~~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来个大神啊  osd显示 搜星 0 和星数 一直在跳  应该不是gps的 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场地换了吗

网友A:
可能是GPS天线炸裂、自己换个就可以、然后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GPS天线炸裂、自己换个就可以、然后重新校准

没炸过 gps啊  不过不是原装nazagps  之前 直接连 主控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原装的识别不出来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炸过 gps啊  不过不是原装nazagps  之前 直接连 主控没问题~~

不是啊 刚开始 直接装的 没问题 飞了几个起落  之后买了n1  osd  连上之后 就这样了~~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GPS天线炸裂、自己换个就可以、然后重新校准

天线没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2015-12-09):
是地面站的模式选择一直在跳动?还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