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四轴,飞前需要校准吗?

楼主(2015-09-25):
APM2.8飞前需要进行罗盘和加速度计校准吗?需要的话如何校准?
我是外置罗盘

网友:
一般来说不需要'感觉零度差的话校准下。户外最好弄手机地面站'里面有校准

网友A:
飞场距离不大就不用,校准过一次就可以了。

玩过2片APM,100多个起降,都没问题。最大的飞场距离30km。

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就需要校准了。

网友:
一般不是两个飞场几十上百公里以上不用校准罗盘,加速计校准一次保证水平就行了,平时飞的时候多注意看自稳的时候姿态正不正常会不会倾斜飘的厉害,如果不能无风下保持水平就需要校准加速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场距离不大就不用,校准过一次就可以了。

玩过2片APM,100多个起降,都没问题。最大的飞场距离30km。

老晋30KM是怎么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晋30KM是怎么飞的?

最大的飞场距离3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