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RD290

楼主(2015-09-25):
之前装的RD290炸了,挺惨的就没修,直接装了个新的,换了家机架,有些东西从实验室拿的,没花太多钱
废话不多说,上图!
单个机臂

下面RGB灯带,得接4根线
6个机臂
装上中心板,一大堆线好乱

楼主:
二楼继续
分电板焊接

正面图
背面加插头
先上个CC3D试试样子
套上骚紫蛇皮管

楼主:
3楼继续
摄像头加支架
NAZE32飞控加黑盒
欧姆威600mw图传发射
加上天线来一张
摄像头安装
这支架可调角度的
补充走线图
然后接收机天线改造
成品图
先没连图传,上3S 2600 5040桨小试一下

楼主:
4楼还没完!
先称个重
折叠打包状态!
在宿舍的新家
再来一张,改进了图传天线位置
新团的欧姆威dvr接收也到了,装屏幕上看看
屏幕里放了海科的接收机
然后给灯带加了控制器,搞了个红外遥控的版本
之后焊灯带的一大陀子线,整整搞了一下午
手头有鹰眼萤火虫
买了些gopro配件,反正通用的,用这个卡扣装录像机
最终姿态
上称!

楼主:
至于为何连防水壳一起上机,主要是这样,前几天晚上为了测试4S动力,买的是音速4S2600电池,35C和40C都有,结果一上机,就不小心飞丢了,还好找了回来,找到时挂树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找了校园值班室的人帮忙搞下来的,没啥大损伤,机架下板表面裂了条纹,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差不多10多米摔下来的吧,相机加防水壳这一大坨差不多170g,4S2600 35C 300g 导致整机就破1千克了………………,所以大家不要喷这个重量了…………

网友A:
你两个6轴装起来了,  我一个450 还没修好  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两个6轴装起来了,  我一个450 还没修好  惭愧

是装了一个炸了,又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