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14SG,NAZA V2,接收机通道被占用的问题

楼主(2015-09-26):
FUTABA 14SG,NAZA V2飞控,6208SB接收机,SBUS通道给飞控用了,剩下普通PWM8个通道,1-4通道是固定的所以不能纠结,现在遥控器上的567通道按照你的教程给NAZA占用了,我现在已经关了那个旋钮通道也就是5通道,然后接收机上5和8通道可以使用,5和8通道分别给云台俯仰和电动起落架使用,接收机上剩下5和6通道空着,但是遥控器上56通道却被飞控占用了,我现在少个通道给航灯使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用解决?另外遥控器上9-12这4个通道怎么设置一个开关就全变成同一个开关呢??不是独立的开关?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该接收机工作在SBUS时,相对应试的通道,应该还是有PWM信号输出的呀
你把云台线接到该通道就行了,比发插在第8通道,

网友:
9-12通道,需要在遥控器上修改通道的名称,不能都是AUX3啥的!还有9-12需要再用个6208更改接收模式,才能用这几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