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失控保护”设置是否成功

楼主(2015-09-26):
“失控保护”设置后,关掉遥控器,地面站提示:故障保护。但是,地面站左下角模式栏并没有出现红色的RTL,而泡泡老师教学视频上演示:关掉遥控器,地面站左下角模式栏就会自动跳转到:RTL。这个”失控保护“究竟设置成功没有,诚心请教诸位!

网友A:
没有接收机……设定个啥

网友B:
你把遥控器打开,飞机通电(接收机接上)接电脑上,然后关控如果显示rtl说明设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收机……设定个啥

没有接收机,是因为飞控APM识别到关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遥控器打开,飞机通电(接收机接上)接电脑上,然后关控如果显示rtl说明设置成功

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飞机电池的电压是11.1v,而电脑U盘接口电压是5v,会不会烧毁飞控或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飞机电池的电压是11.1v,而电脑U盘接口电压是5v,会不会烧毁飞控或电脑?

飞控是接5v电,就是说把接收机接在飞控上,飞控用usb线接到电脑上(usb有5v电压),这样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接5v电,就是说把接收机接在飞控上,飞控用usb线接到电脑上(usb有5v电压),这样明白了吧

你说“飞机通电”,容易引起误解,还以为你说要接通电池  你们都没有看清一楼的说明,一楼说的很清楚:是“关掉遥控器”,地面站才提示这个画面。因为关闭了遥控器,飞控才识别到“没有遥控接收机”。实际上,接收机、飞控和电脑数据线都是接好了的,问题是:飞控已经知道“失控了”(因为它提示“故障保护”),关键是飞控识别到失控了,而左下角自稳、定高等模式栏并没有显示返航RTL。飞控知道“失控了”,却没有采取措施“返航”。

楼主:
真正的高手,还是少啊    飞控、接收机、遥控器等等都是齐全的,它们之间也是连接好了的。只因为关了遥控器,地面站就显示“没有遥控接收机”,很多人就认为“没有接收机”、或者“没有连接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收机,是因为飞控APM识别到关控了

识别到关控'也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到关控'也不会这样的

你多久没有更新地面站了?你更新一下地面站,就看的到了。

楼主:
“最佳答案”不是我给的,所谓的“最佳答案”也是“答非所问”,原因在下面几楼说得很清楚!哈哈哈,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