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8g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5-09-27):
最近迷上FPV,看到有好几个帖子都可以百元自制mini轻量化图传(暂不说效果如何),花费也不多就想做个。因为之前没有玩过图传,现在想买个5.8g的成品图传接收,问题来了。。。1、成品的图传接收是不是只要是5.8G的就行了?对功率,拼点,通道什么 的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2、打算自制的图传就是一根小细天线,那图传接收要用什么天线?三叶草,四叶草,平板?
望模友们指点迷津!为盼、、、

网友A:
接收5.8G就行,不过支持的频率要发射模块也有才能配比,最好是32CH的可以自动搜频的接收,这样什么5.8G发射模块都支持了,接收机天线四叶草接收角度大,平板天线角度小距离远,棒子天线中等,一般四叶草够用了400mw随便上一公里,空旷200mw也上一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5.8G就行,不过支持的频率要发射模块也有才能配比,最好是32CH的可以自动搜频的接收,这样什么5.8G发 ...

谢谢指教,另外显示屏有没有好的推荐,或者购买时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另外显示屏有没有好的推荐,或者购买时要注意点什么。。

300购买一个IPS7寸屏色彩还原度高清晰,加个遮光罩比普通TFT屏好得多
IPS屏在航拍中的应用效果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65

网友:
小天线长度按频率即可~~~~~~~~这小图传散热行么

网友:
发射用三叶草,接收用四叶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