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ssion Planner

楼主(2015-09-27):
Mission Planner安装前需下载NetFramework组件吗?为什么我的没有下载也可以安装  win8.1系统

网友:
MissionPlanner的安装运行需要微软的Net Framework 4.0组件,所以在安装Mission Planner之前请先下载Net Flamework 4.0并安装
安装完NetFramework后开始下载Mission Planner安装程序包,最新版本的Mission Planner可以点击此处下载,下载页面中每个版本都提供了MSI版和ZIP版可供选择。MSI为应用程序安装包版,安装过程中会同时安装APM的USB驱动,安装后插上APM的USB线即可使用。ZIP版为绿色免安装版,解压缩即可使用,但是连接APM后需要你手动安装APM的USB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在解压后的Driver文件夹中。具体使用哪个版本请自行决定,如果是第一次安装使用,建议你下载MSI版。

详见 ;http://tieba.baidu.com/p/2974250475

网友A:
Win8自带Net Flamework 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自带Net Flamework 4.0

噢噢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