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跪求泡泡老师做一期四合一电调的视频

楼主(2015-09-27):
跪求泡泡老师做一期四合一电调的视频

最近打算给爱机上个四合一的电调。跪求电调的视频。什么进角之类和油门行程校准之类的。

网友:
四合一电调只不过是把四个电调集成在了一起而已,一般都会配集线的连接线的,把四根信号线同时接到油门通道,当一个电调校准就行。

网友A:
四合一有好多款,就拿好盈的四合一来说吧,有一个带三根的舵机线先把他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用以确定是那一组输出,然后把他插到别的通道,用以给接收机供电,再把其中单根线的舵机线插到接收机的第三通道,再次确定一个输出,最后插上剩下的二个单线舵机线,确定是那二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有好多款,就拿好盈的四合一来说吧,有一个带三根的舵机线先把他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用以确定是 ...

主要是电调用遥控设置搞不明白。别的好说,求电调进角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有好多款,就拿好盈的四合一来说吧,有一个带三根的舵机线先把他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用以确定是 ...

最好能出个视频什么的,另外好盈25A四合一电调带DJI的2312E电机。能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能出个视频什么的,另外好盈25A四合一电调带DJI的2312E电机。能带吗?

看说明书,听声音,进角用默认的就行了
也可以把电调设置为默认值。听到一长二短,油门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有好多款,就拿好盈的四合一来说吧,有一个带三根的舵机线先把他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用以确定是 ...

我现在准备用三叶桨。9443的三叶桨,要组装的那个,桨叶会不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听声音,进角用默认的就行了
也可以把电调设置为默认值。听到一长二短,油门最低。

我现在4个信号线用4IN1的那根线接接收机。。油门先最高,只听到一个油门校准的声音,然后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