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问题

楼主(2015-09-28):
四轴没有GPS的话是不是电池要调重心

北京南四环没有GPS

网友:
有些飞控要设置GPS跟重心的距离,没GPS就和重心没多大关系 了,只要你电池摆好就行,两个手指轻轻抬起多轴对角机臂,看是否水平,不水平就移动电池。

网友:
有没有GPS跟重心关系不大,GPS很轻就30克,基本影响不了重心,影响重心关键在于电池和云台的摆放位置。手动模式也不需要GPS参与的

楼主:
哦 谢谢你 大神